单步调试读数正确,直接运行读数错误是怎么回事。。。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5-04-14):
本人现在在用MSP430F149单片机,控制PS021。通过SPI口对PS021进行配置的时候发现,单步调试配置正确,PS021工作正常,要是直接运行就不工作,求大神指教,已经困扰我两个星期了!!!下面是我的程序。
void ClkInit(void)
{
    char i;
    BCSCTL1 &= ~XT2OFF;             //打开XT2振荡器
    IFG1&=~OFIFG;                   //清除振荡错误标志
    while((IFG1&OFIFG)!=0)
    {
        for(i=0;i<0xff;i++);
        IFG1&=~OFIFG;               //清除振荡错误标志
    }
    BCSCTL2 |= SELM_2+SELS+DIVS_0;  //MCLK为8MHz,SMCLK为8MHz
}
void SPI_INIT(void)
{

  long int brclk;
  brclk=8000000;                             //
  P5SEL |= 0x0E;                            // P5.1,2,3 SPI option select
  P4SEL &=~0x03;
  P4DIR |=0x03;

  U1CTL |=SWRST;
  U1CTL = CHAR + SYNC + MM ;         // 8-bit, SPI, Master
   U1TCTL &=~ (SSEL0+SSEL1);
U1TCTL &=~ CKPL;
U1TCTL &= ~CKPH;
  U1TCTL = SSEL1 + STC ;              // Polarity, SMCLK=8000000, 3-wire
  int fen=brclk/115200;

  U1BR0 = 0x45;                           //波特率设置
  U1BR1 = 0x00;
  U1MCTL = 0x00;
  ME2 |= USPIE1;                            // Module enable
  U1CTL &= ~SWRST;                          // SPI enable
  IE2 |= URXIE1 + UTXIE1;                   // RX and TX interrupt enable

}
void SPI_Write_PS021_Register(uchar *p)
{
  int i=0;
  P4OUT|=BIT0;

  P4OUT&=~BIT0;

  asm("NOP");

  for( i=0;i<4;i++)
   {
     //SpiWriteDat(*p);
     TXBUF1=*p;
     p++;
     while (!(IFG2 & UTXIFG1));
     IFG2 &= ~UTXIFG1;
   }

  P4OUT|=BIT0;
}
void SPI_Write_PS021_Opcode(uchar Opcode)
{

  P4OUT|=BIT0;
  P4OUT&=~BIT0;

  asm("NOP");
  asm("NOP");

  //SpiWriteDat(Opcode);
  TXBUF1=Opcode;
   while ((IFG2 & UTXIFG1)==0);
  IFG2 &= ~UTXIFG1;

P4OUT|=BIT0;
}
void initPS021(void)
{
   //SPI_Write_SCA103T_Opcode(0x00);

   SPI_Write_PS021_Opcode(0x50);                   //上电复位

   SPI_Write_PS021_Register(PS021_Register0);

   SPI_Write_PS021_Register(PS021_Register1);
   SPI_Write_PS021_Register(PS021_Register2);
   SPI_Write_PS021_Register(PS021_Register3);
   SPI_Write_PS021_Register(PS021_Register4);
   SPI_Write_PS021_Register(PS021_Register5);
   SPI_Write_PS021_Register(PS021_Register6);
   SPI_Write_PS021_Register(PS021_Register7);
   SPI_Write_PS021_Register(PS021_Register8);
   SPI_Write_PS021_Register(PS021_Register9);
   SPI_Write_PS021_Register(PS021_Register10);
   SPI_Write_PS021_Register(PS021_Register11);
   SPI_Write_PS021_Register(PS021_Register12);
   SPI_Write_PS021_Register(PS021_Register13);
   SPI_Write_PS021_Register(PS021_Register14);
   SPI_Write_PS021_Register(PS021_Register15);
   SPI_Write_PS021_Opcode(0xC0);                              //初始化系统,不改变寄存器的值
   for(int i=0;i<9;i++)
     {
       SPI_Write_PS021_Opcode(0x01);                          //发送九次测量命令,消除零漂
       Delay(20000);
      }
}

网友A: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加个延迟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加个延迟就好了。

正解。
一般来讲,这种问题都是时序问题。两种运行方式由于时钟运行频率不同,会导致时序的一些差异,从而导致运行结果也不同或影响到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