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M0517芯片KEIL编译每次都会自动全编译

楼主(2015-04-14):
M0518芯片就不会这样,只是修改一个C文件,点击F7(编译),既然所有都会再次编译,就算修改一点也是。
M0518芯片就不会,STM32的芯片也不会这样,就是M0517,太烦了,每次修改一点就要等待半天才能编译完。。。。。。 希望各位大师们能帮帮我。

网友A:
Options---Target  把Use MicroLIB前面的对号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tions---Target  把Use MicroLIB前面的对号去掉

:(还是不行的

网友B:
Options---Target  把Use MicroLIB前面的对号去掉还有Use MicroLIB上面的那个选项也要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Options---Target  把Use MicroLIB前面的对号去掉还有Use MicroLIB上面的那个选项也要去掉 ...

这个页面下就没有打过勾的,刚刚说的都去掉了,还是不行,如果能上传图片就可以给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Options---Target  把Use MicroLIB前面的对号去掉还有Use MicroLIB上面的那个选项也要去掉 ...

还是不行,本来就没打勾

楼主:
有谁知道吗??

楼主:
我自己来顶顶

楼主:
问题依然保留在那里。。。。

网友C:
想不到你的情况是什么;
把自己不用动的文件编译成库文件,加入到工程,可以减小很多的无用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不到你的情况是什么;
把自己不用动的文件编译成库文件,加入到工程,可以减小很多的无用编译; ...

就是每次编译都会全编译,用keil软件。 为什么不可以上传图片啊

网友D:
遇到相同的问题,如果解决了,求指教

网友E(2015-05-16):
我也是这样的,从来没管过,不知道还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网友(2015-06-17):
你在高级模式实施看,高级模式可以上传图片。

网友F:
设置一下就好了,默认都是这样。

网友G:
楼主在高级模式下是可以上传图片的。

网友:
Options---Target  把Use MicroLIB前面的对号去掉,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