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PCB 原理图行交互式摆放进行布线

楼主(2015-04-14):
本人在自学使用cadence软件,有几个问题请教各位大神;
封装设计时用需要与原理图中什么设置是一样的?
亦或需要怎么样的联系?
在用原理图进行交互式摆放需要进行怎样的准备和路径设计什么的?
有同样问题的哥们可以一起探讨,知道的大神给指点下
有需要cadence学习资料可以分享下

网友A:
封装设计的时候 没什么设置一样  但是有一点最好统一  字号合适 免得后续统一修改 不过也没关系 反正都可以改
准备 路径? 准备就是原理图无错 可以出网表  路径嘛 不要有中文 就ok了  别忘了库的路径设置好

楼主:
嗯嗯,请问下是不是原理图的封装名字一定要与自己所建的封装名字一直。。。。

网友A:
名字可以不一致 但是 原理图中 编辑器件 填入PCB 封装 要和PCB库中的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名字可以不一致 但是 原理图中 编辑器件 填入PCB 封装 要和PCB库中的一致

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