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做个测温电路,范围是10度到40度,精度要求是0.1度,帮忙提供个思路!!!

楼主(2015-04-14):
查了些资料:
热敏电阻的精度肯定是不行,
PT100的话各说个样,有的说可以有的说不行,把我都弄蒙了。
大家有没有人做过的,出来说说呗

网友A:
PT100 可以做 的

网友B:
PT100绝对可以,,-90到+100度。。,已验证过,,,

楼主:
PT100?使用桥式电路么?其0度的电阻是100欧,40度的电阻是115.54欧,差值是15.54欧,简化分析一下,姑且认为其是线性变化的,那么0.1度的变化就是0.039欧,这样的精度分辨率在电路上如何保证?

网友C:
用热电偶当然可以,用集成式温度传感器也行。

网友D:
说实话0.1的精度很高了,不好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说实话0.1的精度很高了,不好做

0.0001都可以做。

楼主:
楼上,怎么做?说说

楼主:
回头又看了网上的桥式电路图,弄不明白那个in4733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F:
关键不是测量电路的问题,而是PT100传感器的精度,楼主可以了解下做到0.1度的PT100是什么级别的,传感器一致性能不能保证,另外实测温度拿什么校对。。。

网友G:
温度传感器不是问题,关键在于你的处理电路能否分辨出0.1℃;硬件上实现起来较为困难,需要软件修订。
另外0.1℃的步进,你很难去校准的

网友F:
PT100铂电阻一度大概是0.4欧姆,做到0.1度的话就是要分辨到40毫欧姆,电路上毫无压力,测量电路的误差要通过标准电阻校准,这个精度是完全可以保证的。0.1精度的PT100要用到1/3DIN级别的,这只是薄膜电阻的精度,如果你是铠装的你还得考虑加工工艺,接出线的线阻,如果信号线不是直接固定焊接在板子上的还得考虑接触电阻。。另外,PT100的非线性可以建表差,但一致性你只能期望供应商没坑你。。这个精度做几个玩玩可以的,批量基本不靠谱,当然你愿意多花钱也是可以的。。

网友H:
集成温度传感器吧

网友I(2020-03-20):
分辨率做到有什么用?绝对精度能做到0.1°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