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如何避免EEPROM写入时数码管闪烁

楼主(2015-04-14):
用STM8S105做的一款仪表,数码管显示采用扫描方式,每半分钟把采集数据写入EEPROM一次。现在的问题是:由于数据写入的时候要毫秒级的时间,数码管显示就要在写入的瞬间闪烁一下,如何才能避免EEPROM写入时数码管闪烁.

网友A:
跑个OS呗,点灯的点灯,保存的保存

网友B:
又是一个遇到时间管理上面发生冲突的问题。并非只有 OS 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也并非 OS 一定能解决这个问题。
你可以考虑数码的刷新放在定时中断里,当然要优化好这个刷新代码, 避免过长的延时影响 EEPROM 的操作

网友C:
EEPROM数据可以分多次写入,每次写少量数据

网友D:
楼上几个的意见都可以啊;
写EEPROM放在,你的延时程序里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跑个OS呗,点灯的点灯,保存的保存

这个用OS貌似很难解决吧,写入的时候你要用到 临界状态。防止打乱时序。数码管就闪烁了。

网友F:
LED采用中断扫描就可以了。这是低级问题。20年前就应该解决。

网友G:
EEPROM那10mS的延时里面刷一下LED就行了

网友H:
把写E2P的时间调整好,在LED刷新后立即写,这样LED等待的时候就有几个毫秒的时间了,不行的话就不数据分开;
如果你的LED是用循环延时刷新的话就当我没有说.

网友I:
这种情况我以前遇到过,处理方法就是,用定时中断,去刷新显示,

网友J:
30秒一次,注意一下寿命!!

网友K:
中断里面刷新显示,主循环中写EEPROM!显示可以短时中断写EEPROM的过程!

网友L:
用定时器扫描

网友M:
stm8写EEPROM自动停止其它所有工作,包括中断处理,如果对实时性要求高的话,我是加外部EEPROM解决

网友N:
定时器里面扫描数码管,每次保存的数据少点

网友O:
如何写EEP数据

网友P:
每次写程序都会碰到定时器问题,确实挺麻烦的

网友Q:
扫描,每次少写,

网友R:
这么简单的任务就不需要用到OS了吧。

数码管动态扫描显示,放在定时器中断处理

写EEPROM,在主循环。这样 就可以里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