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51有串口下载后能够自动跑起来,但是重新断电之后就跑不起来了,求教原因。

楼主(2015-04-14):
我使用STM32L151芯片,添加如下代码之后就出现了问题: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RCC_DeInit();

                RCC_HSICmd(ENABLE);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HSIRDY) == RESET);

                FLASH_PrefetchBufferCmd(ENABLE);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1);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1);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I,RCC_PLLMul_4,RCC_PLLDiv_2);
                RCC_PLLCmd(ENABLE);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C);
}
程序在串口下载完之后能够跑起来,但是我重新上电之后就不能运行了,求各位帮忙看看!

网友A:
串口下载是需要设置 BOOT0 引脚的。重新上电前需要把引脚电平改回去,是不是这个引脚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下载是需要设置 BOOT0 引脚的。重新上电前需要把引脚电平改回去,是不是这个引脚的问题? ...

引脚有改过来

网友A:
那就请调试器帮忙吧,看看程序卡在了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请调试器帮忙吧,看看程序卡在了哪里了?

我没有调试器。。。

网友A: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兄弟,买一个吧,现在都已经很白菜的价格了。 ARM 的系统已经很复杂了,后面还有的用得着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兄弟,买一个吧,现在都已经很白菜的价格了。 ARM 的系统已经很复杂了,后面还有 ...

现在发现程序一直在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C);里面循环。

网友B:
可能是延时问题,,在晶振起震代码中有一段等待晶振起震的代码,有个延时时间,通过cpu来延时的,你可以修改下。
可能是system.c 中,记不清了

网友A:
这个一个时钟的判断代码, 查手册根据寄存器的内容, 来确定问题的原因吧, 我不帮你查问题了.

网友C:
下载个官方的代码测试下;
官方代码用的内部晶振;

估计你用的外部晶振,可能有时不起振吧,我猜的;

网友D:
学习一下,加加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