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大道至简,如何求解最简单?

楼主(2015-04-14):
电路很简单,3个电阻,两个电压源,不方便上图,直接给网表,感兴趣的自己转换成电路图。

网表:
U10 25V DC
R12 10k
R20 20k
R23 5k
U30 -10V DC

求V20=?

忙的直接说思路就行,简单说下用什么方法。

网友A:
节点电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
还有其他办法了?

网友C:
换成电流源?不准笑

楼主:
引用 网友D:
V20=[V1/R1+V2/R3]*[R1||R2||R3]
以前简化成公式,本公式很好记亿,若R3丶R2互调位置的话。
同理有n个电压及n ...

老5有个性,直接用欧姆定律V=IR,比节点法简单。

网友C:
I1=V1/R1;I2=V2/R3;I3=I1-I2
V20=I3/(R1‖R2‖R3)=(0.5/7)x2x10K=1.43V
口算即得,我觉得挺简单,原理清淅

好笨,才看出来,就是k5的

网友E:
请教:    做这个题,有什么实际意义?

网友F:
直接用叠加原理等效为两个分压电阻网路,计算节点电压,再相加。V20=R2//R3/(R1+R2//R3)*V1-R1//R2/(R3+R1//R2)*V2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直接用叠加原理等效为两个分压电阻网路,计算节点电压,再相加。V20=R2//R3/(R1+R2//R3)*V1-R1//R2/(R3+R ...

就具体这个问题而言,节点电压法最简单,其他方法复杂。比如计算R1//R2//R3就比较麻烦。

网友G:
把R2拎出来当成负载,在R1/R3/V1/V2做戴维南等效可以吗?

网友H:
5楼给出的是万能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具体这个问题而言,节点电压法最简单,其他方法复杂。比如计算R1//R2//R3就比较麻烦。 ...

单单就手工分析计算而言,4个5这是最简单!
原因很简单,比如1k//10k//20k,一眼就可以看出来~=1k

所以模拟电路中就喜欢//符号。

楼主:
4个5用的方法,实际上是个定理!!!提出人是米尔曼!首次把米勒效应拓展成米勒定理的也是此人!

V=IZ=I/Y
Z=V/I
I=V/Z=VY

以上三个公式,经常是诸多计算方法中的最简单一个。

本想再给几个实例的,鉴于"打草惊蛇"了,以后在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