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一个关于spi驱动外设的问题。

楼主(2015-04-14):
我现在要用stm32驱动一个adc(ad5310),要把cs拉低,clk发送时钟,data发生数据,数据在clk的上升沿取样(原本是下降沿,现在在adc的clk前加了一个反相器),一共要发送16位数据,现在用I/O来模拟不行,用spi模块也不行,为什么?下面是我写的驱动程序,有人能看出问题出在哪里吗?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spi_clk  spi_mosi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spi_c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1Line_T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NSS_Hard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1,&SPI_InitStructure);

  // SPI1 enable
  SPI_Cmd(SPI1,ENABLE);

          GPIO_ResetBits  (GPIOE, GPIO_Pin_12);
  SpiDelay(10);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SPI_I2S_FLAG_TXE)==RESET);
                                SPI_WriteByte(0x0f);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SPI_I2S_FLAG_TXE)==RESET);
                SPI_WriteByte(0xff);
                                    SpiDelay(10);
   GPIO_SetBits  (GPIOE, GPIO_Pin_12);

网友A:
示波器抓过波形么?

网友B:
肯定是可以的.
cs 用软件来管理, SPI 还是采用硬件的方式比较方便. 你可以先不要使用 1line 方式, 调通了再试特别的功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