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812计算三角函数资源耗费

楼主(2015-04-14):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需要评估;伺服控制系统中需要计算三角函数,反三角函数,开方,乘法,除法 而且不只计算一次,会大量重复计算,对应的精度需要小数点后面3位;不过子函数都是固定不变的 ,只是输入参数变化,所以想请问 2812这款芯片能不能满足要求,如果不能满足要求的话 哪个系列的 芯片能够满足最好是定点DSP

小白在此 谢谢

网友A:
2812足矣,在2812采用math.h计算一个三角函数需要2700多个指令周期,用iqmath计算三角函数算上Q格式转换也就500多个机器周期,对于一般个工业控制足够用了,学会用iqmath就可以

网友A:
当然如果你会操作地址的话直接查boot rom里面的三角函数表会更快

网友B:
三角函数的使用所占的周期比较长的。

楼主:
也就是说 实时性要求不高的话 可以运用

网友C:
一般的精度,查表可以满足需求

楼主:
有没有比2812稍微再好一点的 芯片推荐  比较适合入门级的  结构不复杂的 单核的 ??拜谢

网友D:
这个是需要卡算法的复杂程度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812足矣,在2812采用math.h计算一个三角函数需要2700多个指令周期,用iqmath计算三角函数算上Q格式转换也 ...

这个分享很好,三角函数的一般在math.h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