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我用stm32(硬件IIC)读取MPU6050的从机HMC5883L的数据为什么不发生变化呢

楼主(2015-04-14):
我设置了HMC5993L的连续测量模式,然后通过mpu6050上的EXT_SENS_DATA来得到传感器的六个数据,然后用串口把数据发回电脑查看,但是数据只有一组,转动芯片也不会发生变化,掉电重新连接之后才会看到另外的一组数据,请问这是为什么呢?谢谢!

网友A:
可能是 I2C 的问题, 也可能是你的串口把数据发回电脑查看的程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 I2C 的问题, 也可能是你的串口把数据发回电脑查看的程序的问题.

应该不会,我还读取了其他六轴的数据,都是正常的,只有这个不对头

网友B(2015-07-06):
引用 楼主:
应该不会,我还读取了其他六轴的数据,都是正常的,只有这个不对头

问一下  HMC5883L的DRDY引脚是用来干嘛的,需要用吗

网友C:
可以用虚拟示波器看看有波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