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求助电路识图

楼主:
电压调节器接受0~10ma控制信号,可控硅控制级接Ga,Gb,Gc;阴极接Ka,Kb,Kc;A,B,C为三相交流电源;负载为电热丝。求教可控硅;电阻电容;二极管构成的电路那块是怎么工作的,请分为交流电正半周和负半周分别描述。电阻和电容起什么保护作用。控制信号0ma时,可控硅不导通,电热丝不加热。在交流负半周,可控硅电压换向截止,那个二极管有什么作用。如果负半周电热丝加热工作,不太合理,温度到了定值,应该就不加热了,这时二极管导通,是不温度就不受控了。请大家看看,多谢解答。

可控硅调压电路

可控硅调压电路

网友A(2015-04-14):
阻容构成所谓的''RC吸收回路'',用于抑制感性负载在关断时反电动势所致的过高电压变化率,负载上过高的电压变化率会导致可控硅无法被关断。不过楼主电路是阻性负载的话,这个RC吸收回路并不需要。
二极管为反向续流二极管,为负载提供回路,否则电路无法工作。楼主应该去弄明白三相交流的相位特性,画出图来仔细分析,你的''理解''是错误的。

网友B:
楼主这个电路图是三相电动机晶闸管调速的,类似软启,阻容就是用来吸收关断时反馈的高压,用来保护电子设备的

楼主:
这个是可控硅调压电路,不是调速的。

楼主:
“二极管为反向续流二极管,为负载提供回路,否则电路无法工作。”这个不是很理解,正半周可控硅导通,负半周二极管导通,我是这样理解的。但是这个,负半周加热没法控制。这个电路图是汽轮机快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二极管为反向续流二极管,为负载提供回路,否则电路无法工作。”这个不是很理解,正半周可控硅导通,负半 ...

楼主三相电知识未过关。
自己画出三相矢量图或者三相电压波形图,再再仔细看看三支晶闸管均关断时,三支二极管是否能够导通,是否能够加热。注意三相负载中点不接地。

楼主:
这个图劳驾给画下,多谢

楼主:
三支晶闸管均关断时,三支二极管是否能够导通,是否能够加热?这个问题,版主给回答一下

楼主:
版主快出来,期待你的回答

网友D:
三相设备不接零线的,任一相或二相处电流的流入必须从其余二相或一相端流出,此电路中三个单向可控硅只负责控制电流的流入,电流的流出由上述的三个二极管分时担负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