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TIM1计数器

楼主(2015-04-14):
我想对TIM1的计数器进行如下:
1、配置两对带死区的互补对称的PWM(TIM1_CH1和TIM1_CH1N,TIM1_CH2和TIM1_CH2N),配置计数模式为向上计数;

2、再配置两路PWM(TIM1_CH3和TIM1_CH4),配置技术模式为中央对齐1计数模式;

请问针对同一个TIM1计数器,这样设置两种计数模式可以吗?求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不行.
模式为中央对齐1计数模式;这个模式确定, 那么(TIM1_CH1和TIM1_CH1N,TIM1_CH2和TIM1_CH2N),就不能配置计数模式为向上计数;
它们必须是统一的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
模式为中央对齐1计数模式;这个模式确定, 那么(TIM1_CH1和TIM1_CH1N,TIM1_CH2和TIM1_CH2N),就不能 ...

知道了,谢谢

网友B:
必须是统一的模式.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