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做了一块板子,但是晶振一直不起振

楼主(2015-04-14):
我是一个PIC小白
最近做了一块PIC的板子,用的是pic18f14k50的芯片
下面是芯片的外围电路图
C:\Users\Auxy\Desktop\123
帮忙看看有什么问题吗?
晶振怎么选择,负载电容选多大?

楼主:
刚才不会发图片.....
电路在这里

楼主:
大神在哪里:Q,这个问题卡了我好久了,
我在网上也看到是不是配置字的问题?我现在手上就只有Pickit2的编译器,应该怎么弄啥,急啊:'(

网友A:
晶振和电容手册上有对应关系,一般8M以下吧,pic单片机都是

网友B:
有没有配置晶振?

网友C:
晶体的频率多少?

4M以上配置字设置为HS,谐振电容调整小一点,可以暂时去掉电容调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振和电容手册上有对应关系,一般8M以下吧,pic单片机都是

我看到网上开发板上的是用12M的晶振呢?

楼主:
MPLAB里配置吗?具体怎么配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晶体的频率多少?

4M以上配置字设置为HS,谐振电容调整小一点,可以暂时去掉电容调试看看 ...

去掉电容是晶体直接接到地吗?我之前试了4M、8M、12M的都没有起振,我想是配置字的问题,但是我又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D:
配置字需要配置成外部晶振

网友D:
我用PIC一般都是内部晶振,外部虽然焊了晶振,测量是不起振的。亲测。

网友D:
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
手册294页
FOSC<3:0>:振荡器选择位
配置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
手册294页
FOSC:振荡器选择位

.....我现在的问题是Pickit2连接不上芯片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问题是Pickit2连接不上芯片

那可能原因太多了。
芯片选对没,
线序,另外MCLR和VCC加个对地100nf电容,
手动重新烧pickit2固件试试,
。。。
。。。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问题是Pickit2连接不上芯片

1- 首先确定pickit2是好的
2- 检查连线是否正确,下面附图:
3- 芯片选择是否正确,如果目标芯片没有供电,要选择从kiit2供电(确定后黄灯点亮):
如果只是读写芯片,配置字什么的都没关系,做到上面几点就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刚才不会发图片.....
电路在这里

下载个程序进去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下载个程序进去再试试

我在MPLAB中连接Pickit2是这样显示的
Initializing PICkit 2 version 0.0.3.63
Found PICkit 2 - Operating System Version 2.32.0
PICkit 2 Unit ID = OlHoss
Target power not detected - Powering from PICkit 2 ( 3.30V)
PKWarn0003: Unexpected device ID:  Please verify that a PIC18F14K50 is correctly installed in the application.  (Expected ID = 0x4760, ID Read = 0x0)
PICkit 2 Ready

这个是不是没有识别芯片?

网友D:
program-setting里手动下载pickit2固件

网友G:
怎么确定晶振没起震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在MPLAB中连接Pickit2是这样显示的
Initializing PICkit 2 version 0.0.3.63
Found PICkit 2 - Operati ...

用示波器测量下电源脚及晶振脚,就知道了,没有程序,晶振也振荡的,只不过频率不对

网友H:
去看一下产品手册!

网友I:
电源连接正确了么

网友J:
弄个LED看看会不会闪

网友K(2016-08-12):
引用 楼主:
我在MPLAB中连接Pickit2是这样显示的
Initializing PICkit 2 version 0.0.3.63
Found PICkit 2 - Operati ...

你芯片根本就没供电,咋能连上?

网友K:
不管晶振有没有起振,单片机都可以连接上,连不上的原因很多,连接电线太长,USB线太差,线接错,中间接插件太多等等

网友L:
楼上兄弟,联系我,我司肯定帮您解决这个问题。

我发过几次帖,内容被删除了。

我司 上海唐辉电子 在晶振行业耕耘了15年,非常专业,行业公认的。

我司网站上,有相关FAE技术支持的文档。

相关样品,我司 上海唐辉电子 可以免费给您,支持您的研发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