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教和讨论关于STM8L串口接收字符串的问题:数据接收不完整

楼主(2015-04-14):
先把问题列出来,然后贴代码。
1、从PC机向STM8L152C6发送字符串:123456789abcdefgh(仅仅是举例)
2、STM8L接收到字符后,逐一返回PC机。
3、现象:收到的字符串:123456789ac...h 少了b,或者少了10位以后的某一位。如此循环。
4、PC机定时发送字符串给STM8L。STM8L接收一定时间后,大约是一两百个字符后,串口无反应,并且不再可以通信。
5、暂停ST-link。再打开,单片机发送初始化的一串数据。(是不是说明单片机复位?)

已经排除:
1、PC机和串口线硬件。
2、内部时钟切换了外部晶振,扔存在。
3、不管接收,连续循环发送字符,字符串无问题。
4、收到的字符,不发送出来,直接存到数组,仍是接收不完全。
5、禁止中断,查询方式接收,一样效果。
main()
{
        CLK_HSEConfig(CLK_HSE_ON);
        CLK_SYSCLKSourceSwitchCmd(ENABLE);
        CLK_SYSCLKSourceConfig(CLK_SYSCLKSource_HSE);
          CLK_SYSCLKDivConfig(CLK_SYSCLKDiv_1);
        while (CLK_GetSYSCLKSource() != CLK_SYSCLKSource_HSE);

         usart_init();

}

void usart_init(void)
{
        //set tx as output
        GPIO_Init(GPIOC,GPIO_Pin_3,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set rx as input.
        GPIO_Init(GPIOC,GPIO_Pin_2,GPIO_Mode_In_PU_No_IT);
          USART_DeInit(USART1);
        USART_Init(USART1, 9600,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StopBits_1,\
        USART_Parity_No,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ERR, ENABL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enableInterrupts();
        printf("Hello world!");
}

INTERRUPT_HANDLER(USART1_RX_IRQHandler,28)
{
unsigned char t=0;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RESET)
{
t=USART_ReceiveData8(USART1);
putchar(t);
}
return;

楼主:
上面的代码,在main函数里面,最后是有个死循环while(1);

由于拷贝的时候,删除了一些注释,所以也删除了这个死循环。我很少犯一些低级的错误,因为这个串口已经反复看了2天,调试,找办法解决。各位如果有什么意见,欢迎提,在这里谢谢了!

楼主:
说一下免得误会,main()函数的最后是死循环while(1);这里裁剪贴上来的程序,把这个和注释都删掉了。同时穿上图片。

楼主: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ERR, ENABLE);
使能这个的原因,是由于参考了网上的一篇**。同事中断里面也检测了OR标志位,仍然无果。哎。

网友A:
串口中断函数中接收到一个字符就发送出来,这种方式不太好。如果每次只是发送一个字节,这个就没有问题。如果发送的字符串多了就会丢字符。建议在接收完一个完整的字符串后再将字符串发送到PC。

网友B:
我也遇到过,,是发送接收函数的问题,必须清空or标志和,还有就是等待fifo空再发送。。问题解决。

网友B:
#include "BSPSerial.h"
#ifdef BSP_SERIAL_RX_INT
uint8_t SerRxLen = 0;/* SerRxLen should be -1 when read the buf below */
uint8_t SerBuf[SER_BUF_SIZE];
#endif

/* BSP serial interface init 16M sysclock */
void BSPSerialInit(void)
{
        USART_DeInit();
        /* gpio init */
        GPIO_Init(GPIOC,GPIO_Pin_2,GPIO_Mode_In_FL_No_IT);
        GPIO_Init(GPIOC,GPIO_Pin_3,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 Enable USART clock */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USART, ENABLE);

        USART_ClockInit(USART_Clock_Disable,USART_CPOL_Low,USART_CPHA_1Edge,USART_LastBit_Disable);//reamber to disable the USART_CK pin out
        USART_Init(1200,USART_WordLength_8D,USART_StopBits_1,USART_Parity_No,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
        USART_Cmd(ENABLE);
#ifdef BSP_SERIAL_RX_INT
        USART_ITConfig(USART_IT_RXNE,ENABLE);

#endif
}
/* BSP Serial send byte */
void BSPSerialPutChar(uint8_t ch)
{
  USART->DR = ch;
        while(!(USART->SR & (1<<6)));
}
void BSPSerialPutString(uint8_t *st)
{
        while(*st)
                BSPSerialPutChar(*st++);
}
/* BSP Serial get byte (polling) */
uint8_t BSPSerialGet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
        while(!(USART->SR & (1<<5)));
        i =  USART->DR;
        return i;
}
/* add BSPSerialRxISR to stm8l10x_it.c */

void BSPSerialRxISR(void)
{
        #ifdef BSP_SERIAL_RX_INT
        if(USART->SR & (1<<5))
        {
                SerBuf[0] = USART->DR;
                if(SerRxLen < SER_BUF_SIZE)
                {
                        SerBuf[SerRxLen] = USART->DR;
                        SerRxLen++;
                }
        }
        #endif
}

网友B:
很可能是你putchar的问题。。。我的程序测试过了。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中断函数中接收到一个字符就发送出来,这种方式不太好。如果每次只是发送一个字节,这个就没有问题。如 ...

这个办法试过,我将字符串存在数组里面已经发现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是发送接收函数的问题,必须清空or标志和,还有就是等待fifo空再发送。。问题解决。 ...

jiaduo,谢谢。我尝试过清空OR,借鉴如下面链接的朋友处理办法。仍存在问题。请问,FIFO怎么等待呢?https://bbs.21ic.com/blog-585281-72686.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是发送接收函数的问题,必须清空or标志和,还有就是等待fifo空再发送。。问题解决。 ...

jiaduo,你好。谢谢你的提示。我借鉴如下**。
https://bbs.21ic.com/blog-585281-72686.html

处理过OR,无果。但是FIFO没用处理过,请问是怎么等待?能不能提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中断函数中接收到一个字符就发送出来,这种方式不太好。如果每次只是发送一个字节,这个就没有问题。如 ...

谢谢“小班儿”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可能是你putchar的问题。。。我的程序测试过了。没问题

jiaduo帮我测试过?顶你啊兄弟。你看我的putchar()  !我要疯掉了。

char putchar(char c)
{

        USART_SendData8(USART1,c);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TC);
        return (c);

}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clude "BSPSerial.h"
#ifdef BSP_SERIAL_RX_INT
uint8_t SerRxLen = 0;/* SerRxLen should be -1 when r ...

我决定晚上回去详细看看你的。:handshake,感谢啊,兄弟!!不知道你的是哪一款型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决定晚上回去详细看看你的。,感谢啊,兄弟!!不知道你的是哪一款型号? ...

stm8L101

楼主:
谢谢!我晚上决定用STM8S和stm8L152r6试试。真不相信有那么邪门。

网友B:
搞单片机还是需要注意细节的,,应该是细节问题

网友C:
是发送接收函数的问题,必须清空or标志和,还有就是等待fifo空再发送。。问题解决。

网友D:
是不是中断标志位没有及时清啊;

网友E:
你的接收中断可能重叠了,中断没退出,下一个中断又来了

楼主:
我同意大家的看法。昨晚回家里试,只是使能接收中断,无错误中断。中断函数里面只判断接收中断。无再发现漏接。 早上回公司重做昨晚的操作,无数据丢失。贴上修改后的代码。

已经调试了两天,一开始就是接收数据到数组,发现不能成功,然后试各种方法。甚至数组不输出,直接ST-LINK里面直接观察数组也尝试。如今真是无语。可能是太疲惫了,以致犯些小错误吧。谢谢各位的支持,楼上各位。

void usart_init(void)
{
        //set tx as output
        GPIO_Init(GPIOC,GPIO_Pin_3,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set rx as input.
        GPIO_Init(GPIOC,GPIO_Pin_2,GPIO_Mode_In_PU_No_IT);
          USART_DeInit(USART1);
        USART_Init(USART1, 9600,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StopBits_1,\
                USART_Parity_No,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ERR, ENABL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enableInterrupts();
        printf("Hello world!");
}

INTERRUPT_HANDLER(USART1_RX_IRQHandler,28)
{
        usart_receive_strings();
}

void usart_receive_strings(void)
{
        unsigned char usart_data=0;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usart_data=USART_ReceiveData8(USART1);
                if(usart_receive_num<30)
                        usart_receive_buf[usart_receive_num++]=usart_data;
        }
}

楼主:
测试的结果。

网友F:
没啥邪门,在中断里调用发送成功,连续接收有问题很正常,实际项目里用这种方式会很不可靠,应该用缓冲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啥邪门,在中断里调用发送成功,连续接收有问题很正常,实际项目里用这种方式会很不可靠,应该用缓冲 ...

恩,赞陈。 你看完我的描述。中断调用发送,是后面添加的。之前也用数组缓存。或许真忽略了什么细节吧。

网友G:
串口的问题单纯集中在如何清寄存器之类的配置上,不足以构建一个可靠的程序。大体而言,要让通信过程比较稳定,你需要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

1、发送端的发送协议如何定义?好的协议通常会指出帧头特征字、帧长度、接收设备地址、接收设备寄存器地址、帧内容、校验字节、帧尾特征字等,这些不同的部分便于下游接收方分辨出帧的开始、接收者ID、帧长度、如何校验等。

2、接收方根据协议进行相应的识别,只有在前一部分识别出来的情况下,才会进行后一部分内容的识别。根据识别的程度,会有相应的回送告知发送方通信过程的结果。

3、接收中断中只进行数据的转存,一般不进行运算。即便这样,设计者也要仔细考虑是否有更高优先级的任务会打断这个过程,同时要确保第二个字节中断到来前,第一个字节中断一定处理完了。

4、对接收内容的判断、处理应分层进行,传输层通常解决帧头识别、帧字节数量的问题,确保接收内容完整;数据链路层通常进行校验比对,确保数据内容正确无错码;应用层对接收的数据进行合理性分析,以识别发送方是否出现故障。一般来说,在接收中断中进行传输层处理、在其他任务中进行数据链路层和应用层处理。

5、物理层的设计是要通过硬件电路或配置寄存器来实现的,比如对差分信号进行适当的电平配置和终结匹配,又比如采用偶校验会更加抗干扰,采用屏蔽电缆减少辐射干扰等等。以上种种方法确保物理层的电平或电流移动在设计的范围之类。

6、对某些半双工的通信过程,还要考虑收发之间的时间间隔、帧与帧之间的间隔、字节与字节的间隔,推荐了解下MODBUS协议的定义。如果接收端的实时响应能力不高,还要充分考虑它的最大延时。

7、数据的发起方称之为产生,数据的接收方称之为终结。在产生和终结之间,形成了一个数据段。我们利用帧头帧尾判断数据内容是否完整、利用校验字判断数据内容是否正确,这些额外的(非内容的)字节称之为开销,开销字节维护了一个数据段的完整性,而完整性就是实现一次可靠通信的基本过程。

供参考。

网友H(2016-04-25):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不知道该怎解决

网友H: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最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   能帮我分析分析吗   谢了

网友I(2016-11-23):
楼主,我也遇到了接收不全的问题,能分享一下解决方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我也遇到了接收不全的问题,能分享一下解决方案吗??

实在是不好意思,那时项目忙没继续上论坛。后来的解决办法也是莫名其妙。印象中是清终端标识的先后。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最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   能帮我分析分析吗   谢了

实在是不好意思,那时项目忙没继续上论坛。后来的解决办法也是莫名其妙。印象中是清终端标识的先后。仅供参考。

过些时候才有时间把代码翻出来看,实在是抱歉。

网友J(2018-08-16):
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我遇到类似的问题  用串口工具发送单个自己正常 发送字符就接收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