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68013自动下载固件INF文件路径配置问题

楼主(2015-04-14):
使用68013的驱动自动下载固件的功能,关于inf文件的修改,参考的是最新的fx3驱动中的cyusb.pdf中修改CyUSB3.INF一章,其中有以下内容:
[DestinationDirs]
CYUSB3.Files.Ext=10,System32\Drivers
MyDevice.Files.Ext=10,System32\MyDevice

[Mydevice.AddReg.Guid]
HKR,,DriverGUID,,%CYUSB3.GUID%
HKR,,DriverEXECSRIPT,,%MyDevice.EXECSCRIPT%

[Strings]
MyDevice.EXECSRIPT="\systemroot\system32\MyDevice\MyDevice.spt"

上面摘出了有用的三节
MyDevice.Files.Ext=10,System32\MyDevice 这里定义了 SPT文件拷贝的目标路径
HKR,,DriverEXECSRIPT,,%MyDevice.EXECSCRIPT% 这里将自动下载固件写进注册表键值
最后定义了自动下载固件的路径
我想自己配置自动下载固件的路径,已经测试过 使用 "\userprofile\MyDevice\MyDevice.spt" 和绝对路径 (已经将SPT文件放在对应路径下)无法实现自动下载功能
于是想到 MyDevice.EXECSRIP 它的值是不是由68013驱动解析的 是不是只有systemroot变量传进去才能被正常识别?
如果我要修改这个路径 应该怎么做?

网友A(2015-06-24):
你生产的spt文件保存为mydevice.spt然后配合那个inf文件一起使用,应该可以的,我试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