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有没有kinetis L系列的超频案列?

楼主(2015-04-14):
如题,某天突然感觉48M的主频不够用了,想想,stm32可以超频使用!不知道kinetis L系列是否有超频使用的案例?

楼主:
自己顶个,@FSL_TICS_ZJJ ,是否有这样的案例啊?
照这个配的话最高可以配置到220M,不知是否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顶个,@FSL_TICS_ZJJ ,是否有这样的案例啊?
照这个配的话最高可以配置到220M,不知是否可以?
...

楼主你好!
芯片超频是能超,但是稳定性得不到保障,所以实际使用中,我们官方是非常不推荐大家超频使用。
如果频率不够,建议你可以换频率更高的K系列,一定不要超频使用,有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芯片超频是能超,但是稳定性得不到保障,所以实际使用中,我们官方是非常不推荐大家超频使用 ...

嘿嘿,只是试试而已!理论上是不是可以达到我上面所说的220M?或者说有实测过能超频到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嘿嘿,只是试试而已!理论上是不是可以达到我上面所说的220M?或者说有实测过能超频到多少? ...

不可以,再怎么超频,不可以超出FLL,PLL的锁频范围,否则锁不住频率,出来都是乱的频率。
这个你要看datasheet和RM:
看图上,VCO和DCO不能超出范围,所以最大你只能到100Mhz。‘
不过,切记,不建议你超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再怎么超频,不可以超出FLL,PLL的锁频范围,否则锁不住频率,出来都是乱的频率。
这个你要看data ...

嗯,谢谢!!

网友B(2018-04-18):
LZ,超频到100MHz的话怎么配置?
能给个时钟树的分频系数么,我新手想偷懒一下。
超频测一下计算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