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微小信号放大问题

楼主(2015-04-14):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楼主:
这个电路怎么分析啊?

楼主:
求大神指导

网友A:
看样子信号是交流的,第一级就是反相输入放大,C1做相位补偿,C2是提供交流反馈通路,第二级同样是反相输入放大

网友B:
第一级有放大功能?没画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一级有放大功能?没画错?

没有画错,第一级有放大功能

楼主:
正相输入端接地

网友D:
第一级类似一个电荷放大器。

网友E:
你咋不早说呢!

网友F:
假设第一级运放输出为u1,则Uout=-r2/r1*u1.

网友G:
H(s)具体是什么组成的?两个运放的同相输入端直接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