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找人做PCB板,人家发的表格要填参数,新手不知如何下手...

楼主(2015-04-14):
期望最小线宽\间距     期望最小孔径    怎么定? 表格的参数怎么填啊

板子上主要有一个40M晶振,A/D模块,差分输入,和FIFO,FPGA

网友A:
能看懂原理图的 了解PCB 制造工艺的 自己就处理了。
当然了 你找人做图 一些关键性的信号怎么走线 在图中最好标明。

网友B:
先问一下你准备投的制板厂~只要不加钱的工艺水平都可以接受,这样人家layout就容易一些~
个人常用的数据如下
最小线宽和间距5mil 5mil;孔径8mil/20mil。(北方的板厂可能做不到,南方的基本都没问题,一般来说这个参数是不加钱的最低参数,参数要求再高一点,就要加钱了)
然后你标注一下晶振的网络,说明一下是晶振。
其它高速信号线没有的话,直接标注无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