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8168双路cameralink输入,双路SATA固态盘,千兆网FTP问题咨询。

楼主(2015-04-14):
带两个千兆以太网,千兆网的传输带宽在DM8168上实际能达到多少?
如果2路千兆网都能实现FTP文件传输,需要在linux系统里面怎样处理?

网友A:
是直接用FPGA实现的吗?

网友A:
如果是直接用arm实现,我给你介绍一个项目,可以与我联系,qq:43430942

网友B(2015-06-18):
8168散热问题好解决吗?看你的板子貌似不是TI的开发板,自己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8168散热问题好解决吗?看你的板子貌似不是TI的开发板,自己做的?

散热很大吗     这个肯定能解决吧
我们打板卡   是先加散热片   然后装入机箱
有风扇

网友D(2016-08-23):
太速科技“基于FMC接口的2路CameraLink Base输入子卡模块”值得关注!

网友E:
看起来很高端,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