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ld的控制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4-14):
输出级采用锁存器即可实现,类似串转并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级采用锁存器即可实现,类似串转并的思路。

cpld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吗?

网友B:
当然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cpld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吗?

说的就是实现方法,CPLD搭建锁存器,小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就是实现方法,CPLD搭建锁存器,小菜。

谢谢 没用过cpld

网友A:
你不是在用么?

网友C:
用CPLD和FPGA都可以;
比用单片机有优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CPLD和FPGA都可以;
比用单片机有优势

但是芯片贵哦~

网友E:
cpld不贵 有的才几块钱

网友F:
首先得看你的I/O的扇出能力Fanout
输出级采用Latch或Trigger即可,看具体的需求了。

网友G:
做简单的设计,确实没必要用CPLD,直接用锁存器即可。

网友G:
你这个IO多,另外CPLD IO电压多为3.3v,5V现在比较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首先得看你的I/O的扇出能力Fanout
输出级采用Latch或Trigger即可,看具体的需求了。 ...

这个我基本上所有引脚都用上了 这样驱动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