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非常弱智的问题

楼主(2015-04-14):
前一段时间一直在看msp430的外设等,今天终于要编程了,突然想不到用什么编译器进行编程。
目前手头上有BSL下载器,可以用bsl下载,那么编译器用什么软件呢?Keil还是IAR?

网友A:
可以用iar for msp430
或者ti自己的ccs

楼主:
谢谢各位,现在准备用TI自带的CCS5编程

网友B(2015-05-19):
IAR for msp430很好好用的

网友C:
这两个都可以的,,一般的用iar的吧。

网友D:
我一般用的是iar编译软件的。

网友:
你用kei试试看,我就不信你可以

网友E:
楼主用CCS就行了。这个通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