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ac逆变器的问题

楼主(2015-04-14):
做个一个逆变器,为什么2110的ho输出不正常呢?单片机输出的是spwm,当用220v交流整流输入时5a的保险管、7812,7805都烧坏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应该下面的东西不会影响到上面那部分才对呀。

网友A:
电源直接是220VAC?
搞逆变的工程师不会没有电路的常识吧?
自举供电的二极管需要是高速高压的才可以,1N5822应该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直接是220VAC?
搞逆变的工程师不会没有电路的常识吧?
自举供电的二极管需要是高速高压的才可以,1N58 ...

您能够稍微解释一下吗,我是是个学生,刚搞这个,谢谢

网友A:
既然是逆变,把直流变成交流,那么电源应该是直流。220V交流要整流变成直流。

看你的电路,似乎负载是电机,通常变频调速的电机是三相无刷电机,那么还有一根线,你需要再增加一个半桥,输出三根线。
嗯,用AVR给出驱动信号虽然不是不行,但可能并不方便,现在有许多M0/M3/M4核的MCU对电机驱动的支持更好,用起来会更方便更安全,你可以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逆变,把直流变成交流,那么电源应该是直流。220V交流要整流变成直流。

看你的电路,似乎负载是电机 ...

谢谢您,在保险管那里在前面已经整流了,在没有加负载时候上电时保险管就烧了,我觉得应该是2110ho控制的mos没有关断,但是怎么会烧给芯片供电的7812和7805呢,烧7812的可能是1n5822可能被击穿,那烧7805的原因难道是2110直接被烧坏导致的!

网友A:
5822击穿导致高压到低压有了路径。。。它能导致什么样的破坏难以准确分析。
反正必须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