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数字电视CMMB和模拟电视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5-04-14):
请问,数字电视,比如说CMMB,和模拟电视,ATV,就是手机上所谓的支持模拟电视。
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啊?
对于两者来说,天线接收的不都是模拟信号吗,为什么一个叫数字电视,一个叫模拟电视呢?

网友A:
编码和调制方式不同。
模拟,PAL,NTSC,SECAM
数字,ATSC,DVB,ISDB,DTMB

网友B:
楼主理解错误,天线接收到的信号经解调后的原始信号才是判断数字还是模拟信号的依据。原始信号即术语称为基带信号要通过无线发射,需要经过一个载波调制的过程,虽然载波都是模拟的,但其承载的信号却不同。正如写封信,都是在纸上写字,但是用英文写还是用中文写是截然不同的,虽然外观都是一样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