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阻值4R7表示4.7欧姆,这个R是哪个英文单词的缩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4-16):
因为欧姆不好写,O长的和0太像了,于是用“电阻”的第一个字母。。。。。。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网友A:
电容4R7的表示方式没有见过。
电感用4R7表示4.7uH可能是直接照抄电阻的写法。

网友B:
不是把, 你查查电阻的英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欧姆不好写,O长的和0太像了,于是用“电阻”的第一个字母。。。。。。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