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奇偶效验问题

楼主(2015-04-15):
开启奇偶效验位,如果出现干扰导致误码,接收方收到的数据效验不过。接收方会怎么处理这个误码的数据。

网友A:
没啥用处,也没必要去深究

网友B:
不用怎么处理,直接清除接收缓冲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用处,也没必要去深究

什么叫没啥用处,我是说这个误码的数据会被硬件自动过滤屏蔽掉吗。

比如串口开了一个接受中断。正常情况下没有误码的情况下,串口在收到一个字节以后会产生一个中断。

但是如果误码以后呢,这个中断还会不会产生。我觉得硬件效验不过,会直接屏蔽掉的。这个中断也不会产生。

这个误码的字节会被直接忽略掉的。   也就是说接受方会先进行硬件效验。效验通过才会通知CPU。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怎么处理,直接清除接收缓冲区

直接清除接收缓冲区?,这个是由硬件自动完成的吧。用户应该是不用干预,察觉不到的吧。

网友C:
我遇到的MCU都会接收进缓冲区,你用的MCU咋处理,请自己看手册了。

网友D:
都会接收的,看你程序怎么处理了;
我们一般一串数据都会做校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的MCU都会接收进缓冲区,你用的MCU咋处理,请自己看手册了。

进入缓冲区以后我怎么知道这个数据是否符合效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进入缓冲区以后我怎么知道这个数据是否符合效验。

看手册,有标志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进入缓冲区以后我怎么知道这个数据是否符合效验。

if(UCSRA|BIT(PE))                //如果出现奇偶校验错误
                        {UCSRA|=BIT(UDRE);//清空数据寄存器
                        //RX_Buffer=UDR;        //
                        }

我是这么搞的  也不知道对不对,请批评指正

网友A:
我会的不多,但是觉得这个奇偶校验相比那些成熟的通讯协议真的没啥意义

网友F:
接收方接收到数据,要校验。通不过就认为数据有误,就丢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