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uart5

楼主:
用k22的uart5来实现485通信,iar进入调试步骤,单片机型号选择的是MK22FX512XXXX12,但是查看寄存器里没有uart5,只有uart1-3。
       是否需要重新选择单片机型号?

相关下载

网友A(2015-04-15):
你现在使用的K22芯片具体型号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使用的K22芯片具体型号是什么?

MK22FX512VLQ12   IAR J_link仿真。view-〉register里面只有uart0--uart2没有uart3--uart5
我们使用的是uart5。IAR里单片机型号选择MK22FX512xxx12。之前在编程的时候我就发现
MK22F51212.h里没有UART3-UART5的SDK驱动函数,我自己按照UART0写的UART5

网友A:
引用 楼主:
MK22FX512VLQ12   IAR J_link仿真。view-〉register里面只有uart0--uart2没有uart3--uart5
我们使用的是 ...

你看看你调用的头文件不对,你需要调用头文件MK22F12.h,这里面是有UART5的。
你把头文件换掉,就有寄存器信息了。
还有,你可以使用KDS,新建一个工程,那里也是有UART5的寄存器的。
MK22F51212.h支持的芯片,的确是只有3个UART。

网友A:
引用 楼主:
MK22FX512VLQ12   IAR J_link仿真。view-〉register里面只有uart0--uart2没有uart3--uart5
我们使用的是 ...

SDK1.1.0是不支持MK22FX512VLQ12这款芯片的,所以你需要注意下。
这点在SDK的release note中有些相关支持的芯片,是不包含你的MK22FX512VLQ1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K1.1.0是不支持MK22FX512VLQ12这款芯片的,所以你需要注意下。
这点在SDK的release note中有些相关支持 ...

哦!不支持哦!那我们公司已经定了这款芯片,我应该参考什么开发呢?SDK几点几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不支持哦!那我们公司已经定了这款芯片,我应该参考什么开发呢?SDK几点几呢? ...

你可以先参考K21 120M的 KSDK,
Kinetis SDK1.1.0 Standalone for the TWR-K21F120M - Windows Installer

这个和你芯片是接近的,然后你尝试把头文件改为你芯片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先参考K21 120M的 KSDK,
Kinetis SDK1.1.0 Standalone for the TWR-K21F120M - Windows Installer
...

SDK里面的库文件怎么用,就是例程每个工程上面都有个库,编译生成一个.a的文件。我用IAR,需要把它放到那个路径下,然后直接包含里面的.h文件,就可以使用库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SDK里面的库文件怎么用,就是例程每个工程上面都有个库,编译生成一个.a的文件。我用IAR,需要把它放到那 ...

楼主:
像这样加入进去之后,在程序中包含.h文件是不是就可以用库里面的函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像这样加入进去之后,在程序中包含.h文件是不是就可以用库里面的函数了? ...

你先加进去试下,或者你直接在KSDK的demo中新建一个你自己的工程,那样你就不需要添加太多其他的东西,或者漏掉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