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一下 串口就是不进中断接收!

楼主(2015-04-15):
用的是  MSP430F448

楼主:
版主帮忙看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rtwillfly     版主~~

谢了!

网友B:
能把工程或者c代码上传一下吗?我晚上帮你调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把工程或者c代码上传一下吗?我晚上帮你调试下。

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把工程或者c代码上传一下吗?我晚上帮你调试下。

芯片是    MSP430F448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把工程或者c代码上传一下吗?我晚上帮你调试下。

附件上传了     现在能给看一下    串口配置的对不对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把工程或者c代码上传一下吗?我晚上帮你调试下。

  领导真棒~

网友C:
中断啥都开了,没看出问题;

网友D:
确定硬件电路有没有问题哦!

网友E:
楼主用串口调试软件了吗?不用的话,RX,TX有没有连一起的?

网友B:
:L你才是领导,听你指挥

网友B:
建议在配置串口前,先用:
U0CTL|=SWRST;          //软件复位串口
其他没看出代码有什么问题

网友F:
一般不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设置断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断啥都开了,没看出问题;

接收就是不进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定硬件电路有没有问题哦!

用示波器看到  管脚上面有   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串口调试软件了吗?不用的话,RX,TX有没有连一起的?

用串口调试软件调试了      发送可以      就是不能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在配置串口前,先用:
U0CTL|=SWRST;          //软件复位串口
其他没看出代码有什么问题 ...

也使用了    还是不进接收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不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设置断点吧

我是想看看进不进中断   应该可以设置断点吧

网友G:
有没有硬件电路,一并传上来看看吧
说不准是硬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硬件电路,一并传上来看看吧
说不准是硬件的问题

硬件我测完了      信号一直到管脚上面都有

网友D:
通讯是485接口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硬件我测完了      信号一直到管脚上面都有

你不用中断方式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讯是485接口吗?

通讯是232的   我外围电路有MAX485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不用中断方式有问题吗?

正要试一试呢!!

楼主:
按照14楼的建议    解决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照14楼的建议    解决掉了!

解决了就好: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