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1829怎样把IO口设定为输入状态

楼主(2015-04-15):
我设置了TRISC 对应位为1,ANSELC选择0(设定为数字IO口),WPUEN开启上拉功能,WPUC对应位设定上拉,以上设定完成后,为什么C 的IO口有些有些能检测到输入,有些不行?

网友A:
对于PIC16F1829单片机来说,还须关闭RC口上CPS,比较器C1,C2,CCP,SPI,USART这些功能之后,才能用作数字输入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