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插座

楼主(2015-04-15):
想做智能插座,大家有什么智能插座的方案分享一下吗?

网友A:
以前做过。这个基本就反激式开关电源了,比较简单,降压后给MCU供电,然后通过继电器控制L线的通断,如果要有计量功能,找一颗计量芯片即可。市场上也有直接用阻容降压的,但是安全性不太好,建议用第一种方案。

网友B:
WIFI控制的智能插座吗?模块直接读取电压电流,我司可提供参考设计,请联系我.QQ:2825569612

网友C(2015-07-08):
我现在也要做,楼主有没有好的资料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