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请问stm32L151系列支持浮点运算吗?

楼主(2015-04-15):
做了个小实验,
1、浮点与整数相乘,没问题;
2、浮点数相加,出错;
3、浮点数相乘,出错;
出错都是直接进入
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
  /*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Hard Fault exception occurs */
  while (1)
  {
  }
}

请问是芯片不支持 还是我的做法不对?我需要在mcu里面实现浮点数相乘,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

楼主:
各位大神 请指教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神 请指教  。。

都能软件浮点,没有硬件浮点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能软件浮点,没有硬件浮点模块。

要怎么做呢  汇编?还是怎样 能不能详细一点 ?

网友B:
用软件做;
汇编,就看ARM的手册,写起来还是麻烦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怎么做呢  汇编?还是怎样 能不能详细一点 ?

软件做浮点运算,和整数运算一样啊,只是把整数换成浮点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做浮点运算,和整数运算一样啊,只是把整数换成浮点数。

你的意思是将浮点数扩大一定的倍数?这样恐怕不行 ,浮点要求精度较高,扩大的话有可能会溢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将浮点数扩大一定的倍数?这样恐怕不行 ,浮点要求精度较高,扩大的话有可能会溢出。 ...

网友C:
是个计算机都能算浮点,效率高低罢了。另外浮点最慢,最费代码,你能扩大成整数就最好整数,整数用long型都比浮点快。

网友D:
同问,关于stm32要进行浮点运算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