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路过,说点变压器那点事儿....

楼主(2015-04-15):
变压器是电路分析中必讲的内容,所以应该说各位早已熟悉。变压器作为一种磁耦合器件其原理很简单,但即使写本砖头书都很难完全涵盖其所有内容。变压器一般是个非线性器件,且频率响应视具体应用可以被设计成各种频段。由于具体功率容量的不同,变压器的个头差异也非常大。当然,具体变压器种类的命名也众多且繁杂,譬如“传输线变压器”——你说是传输线还是变压器呢?

在此先不管这些,仅以电路分析中的线性变压器作为切入点来说说变压器的那点事儿。

楼主:
先给一幅图,并配些式子:

其中给出了时域和s域的电路方程。这里请注意的是第三个框中的几个式子,这里就有“漏感”的影子。
后面一幅图是考虑了分布电容和损耗的等效图。

楼主:
接着给一幅T模型等效图:

楼主:
我们总希望模型的含义要清晰,那么下面就给一个基于理想变压器的等效模型图:

楼主:
最后给一幅专业点的全家福:

楼主:
“学以致用”如果没“学问”的话,扯蛋而已....

这个俺支持 那货也就是闲扯淡

楼主:
补充说几句:

这里有个非常重要的参数k——耦合系数。如果 k=1,则完美耦合,即没有任何漏感。显然,k=1实际上是达不到的。

注意其中的

    L1(1-k^2)

    L1 k^2

这就是把初级电感L1分成了漏感和励磁感量两部分。

在 k=1(全耦合)的前提下,初次级线圈匝数比维持定值而让L1和L2趋于无穷大,则一般线性变压器就演变成了理想变压器。

楼主:
另外,必须注意这里的“负载”Z2。其实它包含了次级的分布电容和损耗。

实际测量中,针对具体对象和精度要求必须忽略掉某些,然后再使用现有的各种仪器测量。

至于采用何种仪器测量,那是工具的问题。

网友A:
5楼“全家福”中,包括各种分布参数,但忽略了各种损耗,前面各楼却是计入损耗的(有个R1)。
变压器是元件中最复杂的,也是最不容易接近理想的。这些分布参数已经够乱的了。

路过兄此帖,完全不是“阳春白雪”。

变压器变压器。。 顺便给老张汇报 一下。。 新作了一个移相变压器。。 除了引出线,俺的变压器没增加任何原件。。后来就变成了12相变压器

网友B:
:),长知识了,谢谢楼主。

网友C:
不看图片吧,说的神乎其神,不看心里痒痒;
看了吧,看过就后悔,这次又是。前面几楼公式什么的全都是电路分析基础课本上的,照抄来的。

后面那个全家福,可一点都不全,该考虑的没有!不该有的创造了些,喏,人家那电容还高级,还有地来。。。

哈哈哈,蚂蚁做回锅肉,不然又来凑热闹了。

网友C:
此贴看点是:
有些人不懂建模!画蛇添足, 误以为加的元件越多,模型越完善,越是全家福!!!!

变压器完备模型,至多不超过10个元件!在理想模型基础上加6~8个元件就足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看图片吧,说的神乎其神,不看心里痒痒;
看了吧,看过就后悔,这次又是。前面几楼公式什么的全都是电路 ...

“人家那电容还高级,还有地来。。。”
有“地”完全正确。与“地”联接的共四个电容,分别是一次绕组和二次绕组对铁芯的分布电容。
那图标题很清楚,“电力电子电路中变压器”,并非空心变压器,铁芯是一定要接地的。

我说该等效模型不够完整,是指该模型没有把损耗考虑进去。

网友D:
我只讲电力系统的变压器常用模型,其他领域的只要把分布电容加进去就可以了。1,2次的漏感,1,2次的电阻,励磁电流分路,2次负载分路,参数都归到一次侧。如果仅仅测量漏感,1,2次的电阻可以不要。可以根据这个等效电路构建测量漏感的方法,只要一个调压器,一块电压表,一个电流表即可。其他领域的变压器也先把模型搞出来,再谈测量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人家那电容还高级,还有地来。。。”
有“地”完全正确。与“地”联接的共四个电容,分别是一次绕组和 ...

铁心一定接地???

要不要我拆几个机器,拍照上来看看?或者你自己找个看看,测测?

网友C:
如果说的是小区配电变压器,那就没有疑问了。没拆过,不清楚。
普通几瓦到几时瓦的变压器有一大堆。千瓦只有一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铁心一定接地???

要不要我拆几个机器,拍照上来看看?或者你自己找个看看,测测?

这就快成为辩论而辩论了,意思不大。

5楼原图标题很清楚:“电力电子电路中变压器……”,当然说是一般情况。电力部门也有铁芯不接地的变压器,用于特高压测试(这种变压器要用比房子还高的绝缘台架起来),但绝不能说这是一般情况。
典型的例子,是变电站中的电流互感器。其一次绕组只是一根线,却对大地有很高电压,例如500kV网就是500kV有效值,套管比人要高得多,其铁芯一定接地。
小功率工频变压器,例如几VA到几十VA的工频变压器,铁芯一般也应该接地,可以减少从市电来的干扰。电子设备中的小功率工频变压器铁芯不接地,多半是设计者经验不够。甚至有一次二次之间加屏蔽层的小功率工频变压器(目的是减小5楼图中电容C12),该屏蔽层必定是与铁芯一起接地。甚至开关电源变压器中都有一次二次之间加屏蔽层的,开关电源变压器中的屏蔽层也必定是要接地的。某些开关电源变压器的设计甚至会加两层屏蔽层。开关电源变压器甚至有铁氧体芯外面包铜皮,再把铜皮接地的。 这些个问题,可能大蚂蚁最清楚。
我们当然不能因很多开关电源铁氧体芯文未接地,就说开关电源铁芯不接地。同样,也不能说电力变压器有一些铁芯不接地,就否定电力变压器铁芯应该接地的说法。
电力变压器铁芯是否接地,9楼点评我的王奉瑾是行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就快成为辩论而辩论了,意思不大。

5楼原图标题很清楚:“电力电子电路中变压器……”,当然说是一般 ...

你眼中的专家
我们眼中是专利帝!王大忽悠。

网友C:
初级和次级都和CORE和地接近,由次导致的寄生电容建模,相对来说很简单!
麻烦的是匝线之间,以及地,其电势是变化的,而且每匝的几何电容也是变化的,这导致几乎无法按照物理根源来建模。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眼中的专家
我们眼中是专利帝!王大忽悠。

这就更没意思了。
本来,此帖讨论的是变压器等效电路,如果谈谈变压器铁芯是否应该接地,也不算是跑题。
现在不但是跑题(歪楼),更有针对人身的意味。

基本不理你 但是要是挑衅,就一个鸟博士,等着看你如何现眼。。
你去看看王老头的点评,再来判断谁公鸡谁,一碗水端平。

网友A:
@xukun977
“你去看看王老头的点评,再来判断谁公**谁,一碗水端平。”
你发了回帖之后,王奉瑾才能够点评吧?

网友E:
俩人的争辩是“常态”,也是给人们的付出和奉献。不要涉及其他陌生人,局外人也不要过多介入。正所谓:内行说门道,外人看热闹

网友F:
有必要吗,逢贴必吵,我们是讨论技术,对与不对可以质疑,但不要人身攻击。即时认识,甚至关系不对付,也不要降低身份互相攻击吧,毕竟我们是有身份。。。证的人

网友G:
传个蒋工的武侠小说,大家同乐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二货博士人品这么差
是读博士把人品当学费交了么

还我招摇撞骗,有人在本坛拿200多专利,忽悠8年多了!!!

像我们这样的绝对在行,对变压器制造一窍不通的,随便找个专利一看,发现毫无意义的专利-3相专单向,开始2货拼命抵赖,说是为小区空住率而准备的,后来许多网友质疑实用性,2货顶不住了,说是同事把专利写错了,把责任推个一干二净!
你还是不是个人?是不是个男人?是不是个诚实的男人?
自己一身是红毛,说人是妖怪,搞笑!说你是专利骗子说错了,骗钱,偏项目,偏名声!

你要是有真才实学,是个男人,就去专业的电源网,或是变压器设计论坛,用你的专利把那些版主征服!跑这99%都不搞变压器设计的地方撒野算什么本事?

网友I(2015-10-09):
闲着没事儿,瞎想的。

网友J(2015-11-22):
磁路要点,应用于变压器电路模型上一点也没有讲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