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整个设计只使用一个全局时钟会有问题吗?

楼主(2015-04-15):
如题 ,只使用一个全局时钟是否有问题。

它的驱动能力够吗,会不会造成时钟延时大。大家都是怎么设计时钟的。

如果针对速度要求比较高。能否直接使用全局时钟

网友A:
不会有问题,单片功耗20多瓦的芯片我都是整片只用一个时钟,速度也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有问题,单片功耗20多瓦的芯片我都是整片只用一个时钟,速度也很高。 ...

谢谢,没什么经验,直接上项目,有点不敢确定

网友B:
你的设计很复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设计很复杂吗?

设计还是比较复杂的。主要是四个相同的模块要复制,单独一个模块量还不算大。一个AXI GP,AXI HP。一些协议解析逻辑,大块的RAM,FIFO各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造成时钟延时大
~~~~~~~~~~~~~~~
了解一下BUFG的原理。。。

谢谢,我就是担心面积太大了,就算用全局时间,BUG也会有延时,或其他影响,这个把握不了。看来还得多看看手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设计还是比较复杂的。主要是四个相同的模块要复制,单独一个模块量还不算大。一个AXI GP,AXI HP。一些协 ...

整个设计用一个全局时钟,相对来说,时序比较稳定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就是担心面积太大了,就算用全局时间,BUG也会有延时,或其他影响,这个把握不了。看来还得多看 ...

你想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