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60加载完bootloader后能进入用户程序但不能进入中断

楼主(2015-04-15):
用户程序串口打印,LED等不用到中断的都能跑,就是进入不了中断,比如PIT, 串口接收。请问需要重定向中断向量表啊?用的是MDK编译器,需要在启动文件哪里修改呢?Thanks.

网友A:
应用程序中,中断向量表有没有往后偏移,偏移到应用程序所在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用程序中,中断向量表有没有往后偏移,偏移到应用程序所在区域?

非常感谢回复。怎么知道有没有在应用程序中偏移?用的是超核的2.50库,Thanks.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回复。怎么知道有没有在应用程序中偏移?用的是超核的2.50库,Thanks. ...

超核的代码我不是很清楚。
不过,你可以查看看你应用程序的代码中关于vector的定义,看看有没有直接指定地址到固定地址,这个地址是否是你应用程序需要偏移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核的代码我不是很清楚。
不过,你可以查看看你应用程序的代码中关于vector的定义,看看有没有直接指定 ...

非常感谢回复,问题已解决。在系统SystemInit完重定向中断向量偏移地址。

网友(2017-01-17):
请问具体怎么做啊?

网友:
/* Specify the memory areas */
MEMORY
{
  m_interrupts          (RX)  : ORIGIN = 0x0000fc00, LENGTH = 0x00000200
  m_bootloader_config   (RX)  : ORIGIN = 0x0000fe00, LENGTH = 0x00000040
  m_flash_config        (RX)  : ORIGIN = 0x0000fe40, LENGTH = 0x00000010
  m_text                (RX)  : ORIGIN = 0x0000fe50, LENGTH = 0x00020000-0x0000fe50
  m_data                (RW)  : ORIGIN = 0x1FFFF000, LENGTH = 0x00004000
}
我修改了这个还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