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8中的寄存器ocr1a能在程序中随时更改使输出的pwm频率.....

楼主(2015-04-15):
我尝试了按键查询更改,没有效果,

楼主:
怎么还没人回答啊!avr单片机大神们都到哪去了?

网友A:
那要看你用的是那种定时器模式啊.这个问题问的有点笼统啊.

网友B:
快速PWM模式可以更新OCR1a、b,因为有备份寄存器的存在,不会出现比较丢失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