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新建的工程在编译时总是会出现下面的错误。

楼主(2015-04-15):
Compiling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wwdg.c...
cxstm8 +modsl +debug -pxp -no -pp -l -iD:\STM8A-DISCOVERY\stsw-stm8069\STM8S_StdPeriph_Lib\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inc -iD:\STM8A-DISCOVERY\stsw-stm8069\STM8S_StdPeriph_Lib\Utilities\STM8S_EVAL -iD:\STM8A-DISCOVERY\stsw-stm8069\STM8S_StdPeriph_Lib\Utilities\STM8S_EVAL\Common -iD:\STM8A-DISCOVERY\stsw-stm8069\STM8S_StdPeriph_Lib\Utilities\STM8S_EVAL\STM8-128_EVAL -iD:\STM8A-DISCOVERY\stsw-stm8069\STM8S_StdPeriph_Lib\Project -iD:\Hstm8  -clDebug\ -coDebug\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wwdg.c
#error cpstm8 D:\STM8A-DISCOVERY\stsw-stm8069\STM8S_StdPeriph_Lib\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inc\stm8s.h:2707 can't open stm8s_conf.h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wwdg.c:56(14) missing prototype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wwdg.c:72(14) missing prototype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wwdg.c:111(14) missing prototype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wwdg.c:
The command: "cxstm8 +modsl +debug -pxp -no -pp -l -iD:\STM8A-DISCOVERY\stsw-stm8069\STM8S_StdPeriph_Lib\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inc -iD:\STM8A-DISCOVERY\stsw-stm8069\STM8S_StdPeriph_Lib\Utilities\STM8S_EVAL -iD:\STM8A-DISCOVERY\stsw-stm8069\STM8S_StdPeriph_Lib\Utilities\STM8S_EVAL\Common -iD:\STM8A-DISCOVERY\stsw-stm8069\STM8S_StdPeriph_Lib\Utilities\STM8S_EVAL\STM8-128_EVAL -iD:\STM8A-DISCOVERY\stsw-stm8069\STM8S_StdPeriph_Lib\Project -iD:\Hstm8  -clDebug\ -coDebug\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wwdg.c" has failed, the returned value is: 1
exit code=1.

我的头文件的的路径已经放在了setting-C Compile-category-preprocessor的additional include direction里面了,可还是会报错,求大神指导。。。。

网友A:
那就别人的例程,编译下看看;
对照着改;
21IC ST版块也很多人发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别人的例程,编译下看看;
对照着改;
21IC ST版块也很多人发过的; ...

我的工程应该在编译环境上出问题了,我就算是打开别人的例子,我一样要重新设置例子的环境啊,要不加你好友,你教教我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工程应该在编译环境上出问题了,我就算是打开别人的例子,我一样要重新设置例子的环境啊,要不加你好 ...

晕,我没时间教你呢,我很忙的;

网友A:
用IAR打开,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我没时间教你呢,我很忙的;

好吧,我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了,谢谢哈。

网友(2015-06-27):
引用 楼主:
好吧,我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了,谢谢哈。

你的问题怎么解决的,能不能分享下

网友B:
怎么解决的,是软件版本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