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利用atmega88单片机如何编程实现AD采样,用定时器1溢出1S左右采样一次

楼主(2015-04-15):
   现在采样的数据在数码管上挑的厉害,想1s采样一次显示,但程序不知道怎么写,求大神教

网友A:
100ms定时器中断计数到10次,则就去检测AD一次;不过这也太长了,抖动加滤波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ms定时器中断计数到10次,则就去检测AD一次;不过这也太长了,抖动加滤波嘛 ...

  亲,有没有源程序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亲,有没有源程序啊

给你解答还要提供源代码?你还真会想好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解答还要提供源代码?你还真会想好事

  新手,写了代码但没有效果,不知道问题出在哪,所以来求助了

网友B:
采样可以快速点,显示可以一秒更新一次,加滤波程序(搜索-10种简单的数字滤波算法(C语言源程序) )

网友C:
请看手册的第207页,可以使用定时器溢出中断来写
在中断程序中可以设置个标志FLAG  在主程序中 当其为1的时候执行AD转换,转后结束后 将其清0
其为0的时候禁止AD
  或者直接在中断中写出所有的AD程序也是可以的,
请各位大师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