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S2438芯片测量电池容量是0的问题

楼主:
使用DS2438芯片测量电池的电压、温度、电流,都没有问题;
可最终要测量的是电池的剩余容量,看芯片手册进行函数操作,可是读出来的ICA  CCA DCA寄存器都是0,不知哪位前辈用过该芯片,小弟虚心求教
程序和电路如下,读取电池剩余容量时只读了第四个字节ICA寄存器,仿真看值是0;
/******************************************************************
******函数名称:读取端口电压值
*****返回值:无
*****作者:
*****时间:2015年3月31日10:55:54
*******************************************************************/
unsigned int DS2438_Read_Voltage(void)
{
          unsigned char temp_V[9],i;
          float Voltage;
     i= Reset_DS2438();
          while(i==0x80);

   write_byte(0xcc);
   write_byte(0xB4); //0xB4
          delay_ms(10);
   i= Reset_DS2438();
          while(i==0x80);

   write_byte(0xcc);
   write_byte(0xB8); //0xB8
   write_byte(0x00);
   i= Reset_DS2438();
          while(i==0x80);

   write_byte(0xCC);
   write_byte(0XBE); //0xBE
   write_byte(0x00);
   for(i=0;i<9;i++)
      {
    temp_V=read_byte();
      }
          Voltage=((temp_V[4]&0x03)*256+temp_V[3])*0.01;
          return(Voltage);
}
/******************************************************************
******读取当前电池温度
*****返回值:无
*****作者:
*****时间:2015年3月31日10:55:54
*******************************************************************/
unsigned int Read_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g[9];
         unsigned char i,j;
         unsigned int  u;

         float temperature;
         union
            {
                unsigned int  temp16;
                struct
                {
                    unsigned char  bytel;
                    unsigned char  byteh;
                 };
            }word;
         i= Reset_DS2438() ;
         while(i==0x80);

         write_byte(0xCC); //Skip ROM
         write_byte(0x44); // Start Conversion
         delay_ms(30);

         i= Reset_DS2438() ;
         while(i==0x80);
         write_byte(0xCC); //Skip ROM
         write_byte(0xB4); // Start Conversion
         i= Reset_DS2438() ;
         while(i==0x80);

         write_byte(0xCC); // Skip ROM
         write_byte(0xB8); //READ SCRATCHPAD
         write_byte(0x00); //READ 0TH PAGE
         i=Reset_DS2438() ;
         while(i==0x80);
         write_byte(0xCC); // Skip ROM
         write_byte(0xBE); // Read Scratch Pad
         write_byte(0x00);
         for(j=0;j<9;j++)
         {
             g[j]=read_byte();
         }
         word.byteh=g[2];
         word.bytel=g[1];
         u=word.temp16>>3;
         temperature=u*0.03125;
         return (temperature);
}

/******************************************************************
******读取当前电池读电流
*****返回值:CURENT   y=(-0.2441X+250)/500;计算电流
*****作者:
*****时间:2015年4月11日16:12:13
*******************************************************************/
unsigned int DS2438_Read_Current(void)
{
          unsigned char temp_C[9];
          unsigned int i,aac;
          float Current,temp_1;
          initcommand();
          write_byte(0xCC);
          write_byte(0XB4);
          delay_ms(200);
          i= Reset_DS2438();
          while(i==0x80);
          write_byte(0xCC);
          write_byte(0XB8); //0xB8
          write_byte(0x00);
          delay_ms(200);
          i= Reset_DS2438();
          while(i==0x80);
          write_byte(0XCC);
          write_byte(0XBE); //0xBE
          write_byte(0x00);
          delay_ms(200);
   for(i=0;i<9;i++)
      {
             temp_C=read_byte();
      }
         temp_C[6]= temp_C[6]&0x03;
         aac=temp_C[6]<<8;
         aac=aac+temp_C[5];
         Current=(-0.2441*aac+250)/500.0;//单位mA V=-0.2441X+250;X是二进制数据
          return( Current);
}
/////////////////////////////////////////////////////////////////////////////////////////////
//读电池的当前剩余容量
unsigned char Read_ICAcurrent(void)
{  // unsigned char a[9];
    unsigned char d[9];
    unsigned char i,j;
    float p;

    initcommand();
    i= Reset_DS2438() ;
    while(i==0x80);

    //write_byte(0xCC); // Skip ROM
   // write_byte(0x4E);
    //write_byte(0x00);
    //write_byte(0x0F);
    //i= Reset_DS2438() ;
    //while(i==0x80);

    write_byte(0xCC); // Skip ROM
    write_byte(0xB8);
    write_byte(0x01);
    i= Reset_DS2438() ;
    while(i==0x80);
    write_byte(0xCC); // Skip ROM
    write_byte(0xBE);
    write_byte(0x01);

    for(j=0;j<9;j++)
         {
            d[j]=read_byte();
         }
       p =d[4]/(2048*0.5);
        return (p);
}

1.png (31.05 KB )

网友A(2015-04-15):
上图来说

网友B:
同意楼上,最好再有你的代码

楼主:
版主大大 上图和源代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最好再有你的代码

版主大大 上图和源代码了

楼主(2015-05-21):
能不能帮帮忙呀 版主大大  困扰了好多天了

网友B:
这个资料挺好,楼主可以参考下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HL9qr8dupf8XuP-k9RK

网友B:
剩余容量=ICA/(2048*RSENS)  (RSENS单位为Ω)

楼主(2015-06-27):
引用 网友B:
剩余容量=ICA/(2048*RSENS)  (RSENS单位为Ω)

ICA寄存器读出来就是0

网友C(2015-11-10):
请问楼主  待测电阻两端你有测出电压么   还有就是我用恒压源代替电池接入电路   发现电流居然是0    我采用的电阻是0.05欧姆   是不是选的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