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共模电感为什么不能开气息增加电感量?

楼主(2015-04-15):
目前看到的共模电感,都是在一个磁环上绕几圈线,但是由于磁环的单匝电感量都比较小,无法得到大电感量,按理说差模电流已经抵消掉了,为了抑制共模电流需要大的电感量,为什么没见过开气息增大电感量的共模电感呢?

网友A:
谁说开气隙可以增大电感量?

网友B:
如果开气隙增加电感量,那为什么不直接用空心电感好了呢?

网友C:
开气隙只会减少电感量

网友D:
高磁导率的磁环可以得到大电感量,气隙问题看LS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