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51 无法工作在32Mhz

楼主(2015-04-15):
一款产品,原来使用stm32l152+rc+PLL=32MHZ .现在MCU换成了STM32L151 。但始终无法工作。改动程序,降低到16Mhz,有些可以工作,有些还是不行。

网友A:
那你改到32和64M都不行吗?
不行的板子,试下用内部晶振看看;

网友A:
内部晶振可以的话,也许硬件问题;
看看振荡源电路,复位电路,电源等是否稳定;
增加硬件复位时间;

网友B:
嗯,可以试下用内部晶振看看

楼主:
一直就是内部HSI工作。我写的很清楚。RC+PLL!  只是换了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