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bitbake fsl-image-x11 提示失败

楼主(2015-04-15):
image, ST, TE, TI, os
使用i.MX6开发板进行开发环境搭建时发现一个现象:使用bitbake fsl-image-x11编译时会提示如下错误:

WARNING: Host distribution "Debian-7.7" has not been validated with this version of the build system; you may possibly experience unexpected failure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you use a tested distribution.
Loading cache: 100% |###########################################################| ETA:  00:00:00
Loaded 2185 entries from dependency cache.
ERROR: Nothing PROVIDES 'fsl-image-x11'. Close matches:
  fsl-image-qt5
  fsl-image-gui
  core-image-x11
但是使用bitbake core-image-minimal 时就可以正常编译;
尝试了多次均是如此,不知道有没有遇到相同问题的朋友,请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楼主:
没人帮忙,不过已解决。

网友A:
楼主你是怎么解决的呢,我和你错误一样,后来我使用的是fsl-image-gui编译。还有,编译后里面的源码好像都是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是怎么解决的呢,我和你错误一样,后来我使用的是fsl-image-gui编译。还有,编译后里面的源码好像都 ...

我使用的是3.10.53的BSP,查了一下,发现是不支持用x11编译的,所以无法使用,不知道你欧诺个的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使用的是3.10.53的BSP,查了一下,发现是不支持用x11编译的,所以无法使用,不知道你欧诺个的是什么? ...

你好,后来我使用的是fsl-image-gui,里面是有源代码和文件系统的

网友B(2015-09-22):
楼主你的qq 是多少呢?我想问下有关的 yocto 构建的imx6q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qq 是多少呢?我想问下有关的 yocto 构建的imx6q

你先按照官方的文档来一遍,首先编译成功了,后续就好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先按照官方的文档来一遍,首先编译成功了,后续就好弄了......

哥  你给我的 repo 好像不适合 bsp3.14.28-1.0.0 版本的,提示我repo sync 错误,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C:
我就是在3.14.28版本上实验的,当时都通过了的......除非有改动,但是基本上不太可能,估计你自己的问题,再查查吧......

网友D(2016-07-27):
我的问题是编译bitbake meta-toolchain出现如下报错
wjx@wjx-virtual-machine:~/fsl-release-bsp/build-x11$ bitbake meta-toolchain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usr/bin/bitbake", line 234, in <module>
    ret = main()
  File "/usr/bin/bitbake", line 197, in main
    server = ProcessServer(server_channel, event_queue, configuration)
  File "/usr/lib/pymodules/python2.7/bb/server/process.py", line 78, in __init__
    self.cooker = BBCooker(configuration, self.register_idle_function)
  File "/usr/lib/pymodules/python2.7/bb/cooker.py", line 76, in __init__
    self.parseConfigurationFiles(self.configuration.file)
  File "/usr/lib/pymodules/python2.7/bb/cooker.py", line 517, in parseConfigurationFiles
    self.configuration.data = _parse(os.path.join('classes', '%s.bbclass' % inherit), self.configuration.data, True )
TypeError: expand() takes exactly 3 arguments (2 given)
ERROR: Error evaluating '${@oe_import(d)}'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usr/lib/pymodules/python2.7/bb/data_smart.py", line 117, in expandWithRefs
    s = __expand_python_regexp__.sub(varparse.python_sub, s)
  File "/usr/lib/pymodules/python2.7/bb/data_smart.py", line 76, in python_sub
    value = utils.better_eval(codeobj, DataContext(self.d))
  File "/usr/lib/pymodules/python2.7/bb/utils.py", line 387, in better_eval
    return eval(source, _context, locals)
  File "<expansion>", line 1, in <module>
  File "base.bbclass", line 15, in oe_import
TypeError: expand() takes exactly 3 arguments (2 giv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