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D10打不开PCB文件,也不能新建PCB文件,出现图示错误

楼主(2015-04-15):
AD10打不开PCB文件,也不能新建PCB文件,出现图示错误;但是可以打开原理图文件,求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实在要是不行,就卸载软件后重新安装。但是要记得在卸载软件时,删除注册表。百度上有删除注册表的方法,你留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