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晶振后面接反向器是为什么

楼主(2015-04-15):
今天第一次遇到一个晶振后面接入反向器的电路,但不知道为什么,各位大神可否指点下》。。

网友A:
怎么个提高法?

网友B:
一个目的是提高振幅,一个目的是整形。

网友C:
我觉得主要目的是整形。

网友D:
1、提高信号的振幅
2、整形

网友E:
楼上整洁

网友F:
除了提高振幅和整形外,还有个作用,提高驱动能力。
曾经在一家做平板的客户遇到过这个问题,其所用的Soc OSC脚在上电瞬间吸入的电流比较大,近百uA,晶振过来的信号是没有多少驱动能力的

网友G:
晶振与反相器并联能组成有源振荡器

网友H:
使晶振工作更加可靠!

网友I:
隔离和整形。
隔离缓冲一下,频率稳定很多。

网友J:
反向器是啥?

百度便知。

网友K:
反相器
楼主是错了,你是明知故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