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28335 eQEP模块例程

楼主(2015-04-15):
现在想用eQEP模块以及编码器(E6A2-CW3C)测量电机的转速,使用Example_28..xEqep_pos_speed例程。

例程中说

// GPIO20/EQEP1A <- GPIO0/EPWM1A (simulates EQEP Phase A signal)
// GPIO21/EQEP1B <- GPIO1/EPWM1B (simulates EQEP Phase B signal)
// GPIO23/EQEP1I <- GPIO4 (simulates EQEP Index Signal)

把GPIO0/EPWM1A、GPIO1/EPWM1B 作为模拟输入。

GPIO20/EQEP1A、GPIO21/EQEP1B这两个我接的实际编码器的输出A、B两相,已确定电机旋转时编码器可以输出相位差为90度的方波(不连接DSPGPIO20/EQEP1A、GPIO21/EQEP1B时)

然而将编码器的A、B两相输出接到GPIO20/EQEP1A、GPIO21/EQEP1B引脚之后,只有一相可以检测到方波信号,另一相信号消失?

请问大神这是为什么?

在InitEQepGpio()中,GPIO20和GPIO21设置完全相同,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找到原因了,我手里的板子是GPIO50/EQEP1A复用,接线错了。

网友A(2017-06-24):
楼主,你好,能不能分享一下QEP模块的例程,QQ:1663919935,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