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编程时遇Syntax error问题,并提示 #29 expected an expression

楼主:
DSP编程时遇Syntax error问题,并且提示 #29 expected an expression。

楼主(2015-04-15):
注释:全局变量的声明那里面的变量声明是在主程序main的上面写的

网友A:
C语言里,结构体变量在声明的时候可以用这种方式初始化赋值,结构体变量在函数执行语句里就不能这么用了,只能貌似一个一个赋值。数组好像也是同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语言里,结构体变量在声明的时候可以用这种方式初始化赋值,结构体变量在函数执行语句里就不能这么用了, ...

一语中的啊,我之前还在纳闷呢,这样怎么会错呢,因为是看着书上面这么写的,所以。。。。没想到书上面错了

网友B:
上面说的很对,你通过指针进行操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说的很对,你通过指针进行操作吧!

好的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