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求助。。

楼主(2015-04-15):
我鼠标指着原理图上的元件之类的东西,它就自动弹出上图那个缩小了的半透明原理图,怎么取消掉呢?求助。。在线等。。

楼主:
都没人么???

网友A:
没关系的,它只是呈现全图的状态。。我的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关系的,它只是呈现全图的状态。。我的也有

提示状态太烦了。。我想把它关掉。。求解。。。

楼主:
来高人。。求解答。。

网友A:
菜单DXP-PREFERENCES--Design insight--去掉 Enable project insight 的选项,你试一下,应该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菜单DXP-PREFERENCES--Design insight--去掉 Enable project insight 的选项,你试一下,应该可以的 ...

谢谢。。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