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nuc505的AD采样

楼主(2015-04-15):
请教一下啊,我的程序用了新唐nuc505例子中mainonsram这个例子的程序链接文件把程序搬到了SRAM,但是我的AD采样一直是0数值啊,不用例子的链接文件,单单在MDK仿真却是正常的,请问我是不是还有什么地方要设置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自己写的程序正常,提供的例子不正常?

不是,而是不用它例子的链接文件(不是例子而是它例子里的链接文件)仿真就正常,如果用了它的链接文件不管是仿真还是正常运行都是输出0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自己写的程序正常,提供的例子不正常?

就是这个链接文件
; Copyright (c)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LR_ROM  0x00000000  0x00200000  ; 2MB (SPI FLash)
{
        ER_STARTUP  +0
    {
        startup_nuc505Series.o(RESET, +First)   ; vector table
        *(InRoot$$Sections)                     ; library init
        ; If neither (+ input_section_attr) nor (input_section_pattern) is specified, the default is +RO.
        startup_nuc505Series.o                  ; startup
        system_nuc505Series.o                   ; startup
        }

    ; Relocate vector table in SRAM for fast interrupt handling.
    ER_VECTOR2  0x20000000  EMPTY   0x00000400
    {
    }

    ER_RO       +0          (0x20020000 - ImageLimit(ER_VECTOR2))
    {
                *(+RO)
        }

    ER_RW       +0          (0x20020000 - ImageLimit(ER_RO))
        {
                *(+RW)
        }

    ER_ZI       +0          (0x20020000 - ImageLimit(ER_RW))
    {
        *(+ZI)
    }
}

网友B:
这个不是太清楚,帮你顶一下吧

网友A:
这需要知道SRAM跟AD有关系没有,或者只是一种用法有关系。

网友C:
是用SRAM作fifo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用SRAM作fifo吗?

不是,只是想把程序放在sRAM提高速度。

网友A(2015-05-16):
放进去,是不是需要在下载的时候进行什么选择的。

网友A:
或者在程序开头放一句指令什么的。

网友D:
我感觉他的链接文件你设置的不对

网友:
那个链接文件就是指定文件的存放位置,应该是某些位置不可用吗

网友E:
没有用过新唐的单片机,帮你顶一下吧

网友F(2015-08-16):
楼主调试时,boot怎么个设置啊,我用的ICP直接烧录,每次更改程序烧录,还得拨动选择boot from Internal
SPI Flash,略显麻烦

网友:
没有试过搬移到其他地方,最多通过串口发给电脑了。

网友G(2015-10-29):
点击链接加入群【Nuvoton NUC505】:http://jq.qq.com/?_wv=1027&k=aBPl1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