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急救!上位机控制DAC(DMA)输出

楼主(2015-04-15):
上位机通过USB控制32的DAC输出,三角波还好好的,正弦波只有在1000mV的时候才是正常的,搞不明白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其它值的时候,差多少呢?有没有什么规律

网友B:
不好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它值的时候,差多少呢?有没有什么规律

不好意思,回复晚了,其它值基本都不正常了,就只有一开始的1000mV是正常的,频率可调,之后有的输出有波形,但频率不会变,其他的的直接没输出了!我在想是不是DMA的传输速度太高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不好意思,回复晚了,其它值基本都不正常了,就只有一开始的1000mV是正常的,频率可调,之后有的输出有波形,但频率不会变,其他的的直接没输出了!我在想是不是DMA的传输速度太高引起的。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上位机的面板,大家可以看下

上位机面板

上位机面板

网友C:
很高大上的样子

楼主:
上位机发送到单片机,处理后变成一个100个元素的数组,然后再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