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两个单片机做一个功能,但是碰到了问题

楼主(2015-04-15):
一个主机,一个从机,主机在其中一个口产生脉冲波,从机接收到信号就在自己的某个管脚上也产生一个脉冲。。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比较好?

网友A:
产生什么脉冲波?不明白你想达到什么效果

网友B:
把问题描述清楚点~

网友C:
就是,不描述清楚,就无法讨论,不需要任何东西,输入和输出短路就可以了。

网友D:
对啊 两个io短接一下就好

网友E:
脉冲波可以用串口或普通IO口实现,接收到你需要的数据后执行你想要的动作即可

网友F:
用STM32的PWM输出和捕获,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