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做开关电源,

楼主(2015-04-15):
我用28335做开关电源 ,,200K的开关频率,每个PWM周期,计数器到0的时候产生一次中断事件,,,但是现在中断里函数处理时间比较长,,想发生多次中断事件后,,再进入中断处理函数,也就是让中断的间隔长一些,不知道怎么实现呀,,有大神知道吗?多谢啦!!

网友A:
随便加个标志位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加个标志位不行么

不懂哦,,,能详述下吗?多谢了

网友B:
你可以设置一个全局变量,记录上中断次数,次数到了然后在进行响应操作。再不然就在函数内设置静态变量就是那个static的变量,起到记录作用。

网友C:
方法可以有很多;
1. 把原来的中断处理函数分成很多部分,做成状态机分散到每次中断中处理;
2.也可以中断多次后再进入中断处理函数,但这个时候要小心,如果一次中断时间内处理不完,就要等下次中断时再进入处理,最好是在此处做一个简单的操作系统,要处理的事情有很多比如说任务的压栈出栈,当然前提是你要对堆栈非常了解才行。
3.如果你在主循环中没什么任务,那么也可以做一个另外的简单处理,比如就把PWM中断当时钟,然后在主循环中按照时钟信号来执行任务。
当然还有许多处理方法,仁者见仁,条条大路通罗马。
祝你好运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