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5.2 watch窗口在全速运行下不能显示,求帮助?

楼主(2015-04-15):
我用得是 LSD-FET430UIF 仿真器,编译器是IAR 5.2 。我点debug后,再点全速运行也就是点“go",watch窗口的变量是灰色的,且不变化。但是我单步调试的时候watch窗口变量值是有变化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有哪位遇到过这种情况的,指点一下呗?谢谢

网友A:
全速时从watch窗口应该是看不到东西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速时从watch窗口应该是看不到东西的吧!

我以前公司的同事用的是CCS3.3编译器,DSP28xx芯片。在全速下是可以看到变量的值,而且还可以修改。我认为有几种情况。第一,编译器设置有问题。第二,仿真器不支持此功能。版主,你怎么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以前公司的同事用的是CCS3.3编译器,DSP28xx芯片。在全速下是可以看到变量的值,而且还可以修改。我认 ...

我没有仔细研究过,只是目测不行。请高手解决@dirtwillfly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仔细研究过,只是目测不行。请高手解决@dirtwillfly

很久没用过iar了:L